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电子 脉冲方波信号

楼主(2010-11-22):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电子 脉冲方波信号,用什么方法可以测到?怎么来测?讲的越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示波器  是不二选择,因为输出的是控制脉冲,普通的廉价万用表难以胜任

网友:
你好,我有示波器,数字的,模拟的都有,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测法,示波器的表笔地线往哪里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夹子接地,探针接测试点就OK了!!!

网友:
要先在显示器电源插座加1:1的隔离变压器。你要测试的信号是初级,不然会跳闸,或者被电击。次级的信号就不需要加。

网友(点评):
老师傅了!

网友:
3221你好,你说的对,我的示波器夹子一碰到地线就跳闸了,还有什么更好的测试方法吗,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夹子接地了吗,能测到吗?

网友:
这是唯一的方法,加了就可以测试了。不会跳闸,接触单点也不会被电击。
隔离变压器的功率要大于显示器的功率。建议用500W的,这功率维修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
谢谢你了。我现在就去电子大楼去买隔离变压器,回来试试。我知道隔离变压器是防止人体触电的,不知道在这示波器上也能用到。如果能成我请你喝酒。。。。。

网友:
就那么点地方,还用得着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修电源的速度最快,很多疑难杂症很容易找到原因。有些电源输出电压是正常的,但波形不对,虽然可以使用,很快就会返修,用示波器可以发现这些隐患。
    不过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干,留点问题,下次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