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快速识别高压条接口定义@

楼主(2010-11-22):
1。VCC,一般找高压部分的保险丝,与保险丝相连的一般是供电,还有可以找大电解滤波电容的正极(体积最大的电解电容,一般是供电的滤波电容),一般正极都是供电脚。
2。GND,一般与大面积铜箔相连,也有大部分和高压条的固定螺丝孔相连,还有大电解的负极一般都接地的。
3。ON/OF,这个一般通过电阻或者直接到一个三极管(新机型有的直接到PWM芯片,如三星等,注意区别。)
4。ADJ, 这个一般都是通过电阻或者直接到PWM芯片
说明:ON/OF和ADJ这两个如果找不到可以调换试一下,只要接地和供电不接错一般不会烧东西。
这个是我几年液晶维修的经验,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ON/OFF与ADJ脚并不是每种都像楼主所言一个接三极管一个接电阻,一般都是需要试的,另外,改高压板,ADJ脚通常不用,因为每种原装机驱动板,ADJ调节输出电压是不同的,接上了,反而会出现亮度不正常的现象。
少数机型的ON/OFF是反向电压,就是其它机型触发时是高电压,这种机型反而是低电平,这种情况,就要做一个简单的反向电路来改装了

网友:
学习了,除了供电不要接错,其他的不知道地方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