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T总线电压在那里测?

楼主(2010-11-22):
想问下大家,对于LVDT总线电压是不是指的是CPU和北桥之间的通信电压?这个电压一般在图纸上是怎么命名的?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说的是VLDT电压吧。那个是AMD的总线电压来的。

网友:
假负载上有这个测试点。

网友:
AMD的总线电压,用板测一下。

网友:
1.2vHT之后的参考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我想在问下对于英特尔架构总线电压是怎么命名的,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