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该点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11-23):
请问大家一下   ACIN的电压是多少   ACIN1的电压是多少   我算出acin的电压是2。多V   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各位帮忙  最好把算的方法  和公式告诉小弟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2.8v pr40是pd3的负载电阻理论上不会影响后面分压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点评):
板不重要 重要的是 算出该点电压 谢谢 技术论坛 最好不要灌水

网友:
2.多是对的。PR4拿掉应该也不影响

网友:
是怎么算出来的,谁能发个过程来嘛,结果不是主要的

网友:
ACIN1=1/2*12=6V
ACIN=PR3/(PR3+PR2)*ACIN1=2.4V
不知道算得对不对,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老师  能给个具体算法吗  谢谢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哦   我算出来是   以19v为例  电流0.7    电压就是 anin1  减 anin的电压  最后得 2.24    忽略二极管压降

网友(点评):
PD3是个12V的稳压管。。。

网友:
进来多少V就多少V电压吧,你电源是19V的,那这个点也是19v啊,但我不会算,我知道是这样子的,

网友:
噢 , 不好意思,我刚看错了,我糗大了,

网友:
PD3是12V的稳压管,所以PD3的2脚电压是19V-12V=7V。RD4不影响分压,RD2和RD3对7V分压,所以7*6.8/(6.8+10)=2.8。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的解释下吗  小弟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