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变窄

楼主(2010-11-23):
T966左边向中间移动8MM左右,用力拍几下有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哪个元件存在虚焊,接触不良。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补焊就好了,不过要小心别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是虚焊的嘛。。

网友:
拆开仔细观察行校正部分。很明显这些地方开焊了

网友:
现在还修这显示器啊

网友:
虚焊问题,仔细检查行部分(行宽、行校正)

网友:
一般三极管虚焊

网友:
补焊   且注意场管。

网友:
行电路加焊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