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维修(NEC用 LITEON)实例[通过]

楼主(2010-11-23):
近日同事的一台NEC E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该计算机使用的为LETEON 适配器
型号:PA-1600-01
输入:交流100~240  1.5A
输出:直流19V  3.16A
刚开始怀疑为电源故障,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为直流19V,电源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排除电源故障.
然后一阵狂拆,将笔记本电池拆除、键盘拆除、液晶显示器拆除。检查主板供电回路电源接口,未发现异常。甚是疑惑。再次测量电源适配器发现电源输出为48mv 。
晕呀!!怎么会是mv级别的电压。
该电源适配器属一次性组装。想要拆开会对原来外观有一定损坏。不过为了能修复,只能将其分开了。分开时可用裁纸刀(或钢锯条)沿中缝结合面处分开.当然操作时要小心以防利刃伤手.建议用锯条比较好.分开后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检测适配器引线出线处电压为19V,输出正常.
第三步: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检测通断功能(或用欧姆档检测电阻值)检测每一根线是否有断线现象.经检测为正极有断线.
第四步:判断引线断线位置.根据经验90%的断线均在电源插头处,到底在哪一头呢.方法有两种:A可用手轻拉导线,若有断线的情况此时,导线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明显的形变,在断线处会变长,有时可直接在断线处断开.B可用一根针插入导线中通过仪表进行判断导线断线在哪一头.
第五步:经过上述判断后发现本例中的电源线在引入计算机电源插头内部.
第六步:进一步分开电源插头,找出断线点,用电焊铁重新进行焊接后,恢复正常功能.(提示:在分开电源插头时可以纵向割开,以便焊接完成后,便于更好的恢复插头原来模样)
到此电源维修工作结束.接上电源后,计算机开机一切正常.
呵呵很报歉,因为在工作现场,临时处理上述问题,图片中安全帽还可以看见.希望大家能谅解!!

网友:
电源还真有点热

网友:
学了一招,纵向切开电源接头橡胶,不错的方法。

网友:
相当实用的方法

网友:
电源盒 维修的教材 我也有的 ,工厂提供的,

网友:
真不错的`资料,,。值得学习`` 不过适配器才二十块。。一般都是换我们这不过应该是水货来的

网友:
其实可以买个。这个东西不贵的。无论是什么客户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修也没办法。不过精神值得学的。

网友:
修的价钱和换个新的差不多,我就直接给他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