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掉点接线

楼主(2010-11-23):
一星期前接一台东芝M800  ,不加电,无待机电流,本人用的是三位数字表,0.00,测PWRSW有3V电压正常,测南桥晶振时自动开机,换揩振电容和晶振,故障依旧,加焊SB,故障排除,第二天客户取机,又点不了了,让客户晚些来,更换南桥,可以开机,过三天客户又带着机子回来,说不显示,电流跑0.78档机,应该是没地内存,因为东芝的红胶打的较多,所以先试了下东芝的通病维修,换电容,故障依旧,手重压NB可以点亮,加焊北桥,可以点亮,当心跟南桥一样,几天又返修,所以想重做,红胶太多,右测零件太近,刚好前两天在深圳发了瓶脱胶液,拿来试试,可是不起做用,起不下来,还是老办法,吹,完了上机焊,焊完了四角掉了一堆点,放大镜看到眼花也看不出来,只觉得像是空点,现在想想应该是脱胶液没把红胶脱了到是把焊点下的胶脱了,植球焊回去,显示后发现有花屏的现像,是屏线的那种花,英文字左边有些绿色,进系统东一点西一点,洗接口无用,后发现有5对排阻,发现有一排阻PR58的一脚阳阻值无穷,想想应该是北桥断线了(965GM),有没一样的图纸,不过有M300的,可能差不多,打开一看果然一样,看了PR58连的是北桥E51,取下北桥刮掉白漆确实有线,这个怎么接,想接一点进来到焊盘位置又没有红胶,头疼,想了半天,想到先把球植好,再把线先吹到E51 这上点上,折到北桥上面,用锡纸包在北桥上,再折一些下来,就算受接线也不会移位,折多了,用刀片刮了,焊好后,去掉锡纸,焊上另一头,不是边上的,是跑线跑到外面的一人交接点,开机一切正常,不知道是我用不来脱胶液还是本来就不好用。累啊,搞了一下午!

网友:
有些地方没有看明白

网友(2015-04-19):
配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