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奇怪的故障:桌面图标自动重命名

楼主(2010-11-23):
联想品牌台式机,k8m890芯片,xp sp3系统,一启动或者刷新桌面,桌面第一个图标就自动处于重命名状态,单击其他图标也会变成重命名,打开任意文件夹,里面的第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也是。没有装过什么鼠标自动点击的软件,也没有改动过鼠标的任何设置,重装系统、换主板、换鼠标、换键盘都已经尝试过,问题依旧,搞得头都大了几寸啊。求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过、搞定过的,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楼主,这个现象是蛮奇怪的。硬盘分区,格式化后还这样么?感觉软件的问题大一点。主板都换过了,还这样么?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这还是个新鲜事呀,没遇到过!莫非又是品牌机的专利!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键盘?

网友(点评):
看清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没有完全重新分区,但是主分区(C盘)已经删过重建,当然也格式化过,主引导记录也重建了,不解啊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发现过,也不好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
根据LZ所说应该是键盘压建了

网友:
应该是F2键压住了

网友:
f2键也考虑过了,换了键盘还是一样

网友:
帮忙啊 兄弟们

网友:
第一次听说,真的很奇怪。期待答案。。。。。。

网友:
台式机,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键盘的问题,要么就是PS/2接口的问题,这还是像电脑接收了什么指令之类的现象!

网友:
第一次听你这个现象,以前都是换了鼠标或键盘就好了......期待高手出现解决问题..

网友:
换键盘和鼠标看看,再不行换成usb 的试试

网友:
全格装系统试试看先呗...

网友:
把系统换成雨林木风纯净版的

网友:
键盘要嘛就是PS2口有问题,换个USB的试看看

网友:
没有遇到过换那么多东西不好的,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键、鼠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没有装过什么鼠标自动点击的软件,也没有改动过鼠标的任何设置,重装系统、换主板、换鼠标、换键盘都已经尝试过,问题依旧
相关的东西都换过,可以换个硬盘试试,如果换硬盘也不行的话,试问你是单机在作用吗,排除网络,是不是机器上还接着什么别的东西,最后就剩下挣分的嫌疑了?

网友:
像是某个件在发出指令 主板系统楼主都换过  那机子还接了什么外设

网友:
这个问题是诡异,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感觉 也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看到这样的贴子,我只能叹气,唯一的建议
换人吧

网友:
遇到过,是键盘问题。

网友:
全新安装,不用GHOST系统

网友:
真神奇啊   你全格式化硬盘看看呢

网友:
给你个建议吧,下载个BUSLINK软件,监视总线数据,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由于接收到键盘信号导致的,再作决定。

网友:
可能是两个情况!1  键盘问题   2   硬盘问题

网友:
估计是I/O那边出问题了吧.有去查过吗?

网友:
同样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