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风扇

楼主(2010-11-23):
我把风扇改为长转,怎样才可以把生音调低一些?

网友:
你是怎么改的,我想改改我的,你可以加润滑油

网友:
~~~~上点油吧!!建议最好还是不要改长转的好

网友: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网上有专卖改风扇的电阻卖,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