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方屏AOC有个横的屏线

楼主(2010-11-23):
19方屏AOC有个横的屏线,怎样检测和维修

网友:
最好是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屏,这个屏和排线之间,怎样检测,怀疑那条线上接触不良,但是线太多了,看不出哪根,又怕拆坏,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找到这条横线的的排线,

网友:
一条横线 大半是屏坏了,横线 一般无法修复的

网友:
竖线好像可以修,横线的话只能用专业设备了,设备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