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49LF003A芯片的操作

楼主(2010-11-23):
0.98D9以上版本不必使用。
SST公司有独特的3M芯片:SST49LF003A和SST49LF030A,分别是FWH和LPC类型的芯片,在编程器上,有该芯片的选项,但具体操作时,会出现能识别芯片的ID,但却不能擦除,也不能编程。下面介绍一下该芯片的操作方法:
以SST49LF003A芯片为例,在编程器软件中,选择SST49LF004A芯片,并按此芯片的信息调整拨动开关。
在偏移值(Hex)处,把原来的0改成:020000:

对芯片擦除操作,此时擦除的时间会超时,并提示没有正确地擦除芯片,不必理会:

对芯片进行空检测,发现芯片已正确地擦除了:

然后读入要写的文件,按编程按扭,对芯片进行编程操作:
程序会提示,是不是按设置的参数,从偏移值020000处开始编程,按YES,进行编程即可

SST49LF030A芯片的操作同上,选择SST49LF040A芯片并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