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battery workshop使用说明

楼主(2010-11-23):
1.        按照如下电路图焊接适配器

2.        安装演示版软件:
全部按照默认形式安装即可,安装后重启电脑
3.        把线路板和电池组连线断开,取下线路板上的EEPROM芯片(演示版本支持BQ2040的24C01和24C02;以及BQ2060,BQ2063芯片的24C01和24C02)按照下图把拆卸下来的EEPROM与适配器连接:

对应关系是:EEPROM的“VSS”接适配器的“GND”
            EEPROM的“VCC”接适配器的“+”
            EEPROM的“SCL”接适配器的“SCL”
            EEPROM的“SDA”接适配器的“SDA”
4.        安装适配器以及供电(连接好EEPROM前必须断开适配器的5V供电)。
运行演示版,看左下脚是否显示绿色,如果还是红色英文表示适配器电路有故障,点软件中的 ,
选择对应EEPROM型号后,点后面的save EEPROM ,选择合适路径,命名一个XXX.BIN文件,保存以备修理失败后恢复。

以BQ2040为例子,选择如上图,点:Reset EEPROM,如果显示"Process completed successfully"表示修理成功了。
可以再次用

这个功能备份一下修理后的EEPROM,以备批量修理或者分析。
关闭软件,断开适配器供电,取下EEPROM焊接回 电池的PCB上
连接好电池组,确认无误后接电脑,先用电源充满,后循环3次。
至此电池修理完毕。
演示版还提供电池数据显示功能:

点 选择先前保存的EEPROM文件“XXX.BIN”但是不要点”Write EEPROM”
这样就可以在下面显示出电池EPROM里面的相应信息如图:(修理前)

(修理后)

二:如何得到电池信息
1.        在确定适配器良好,软件正常以及电池电芯能够达到设计电压后(电芯无开路,无零电压)
2.        连接适配器的”GND”、”SCL”、”SDA”到笔记本电池接口的对应端口。(如何确定笔记本的”GND”、”SCL”、”SDA”的端口呢?不同的电池由不同的接口,因此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一个个试验,把电池和适配器的GND连接好,然后试用不同的SCL和SDA脚组合排列。 SCL和SDA脚 一般是相邻的。这个试验工作大概需要5分钟时间。但是不要把电池的正极和适配器相连。其他的触点是安全的,但是请记住不是所有的电池支持智能电池系统!).

3.        连接好后,运行软件单击“Read Battery”如果能够读出电池信息,就代表连接对应端口正确,且电池支持智能电池管理系统。
4.        正常读出后如下图:

三.如何修理PS401 PS402 BQ2083 BQ2084 BQ2085为控制芯片的笔记本电池(需要正式版支持):
1.运行软件

连接适配器的”GND”、”SCL”、”SDA”到笔记本电池接口的对应端口(按照“二”中读取电池信息的办法确定端口连接是否正确)
2.选择要修理的芯片型号
3.单击“Save FLASH“可以FLASH EEPROM里面的数据到计算机
4.单击“Reset FLASH”可以修理电池数据
5.单击“Write FLASH”可以写回计算机中的FLASH EEPROM数据

以下是正式版软件中 携带的说明文件原件以及中文翻译:
Connection Order 连接顺序:
Connect from GND ("-") to VCC ("+") wire by wire.
从负极到正极的顺序连接。
Special connection order for some batteries will be noted here when needed.
一些特殊的电池连接需要如下注意:
M37516/80AF
If you find double protection IC MM1373 (373E) on your battery PCB (for example DELL 1691P) you should connect cells as follow: GND ("-"), VCC ("+"), middle then any.
M37516/80AF
例如DELL的1691p 线路板上有双重保护集成电路 “MM1373 (373E)” 你需要按照 先连接负极,然后是正极,中间线,最后是其他线的顺序连接。
Reconditioning your battery can increase the full charge capacity of your batte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let the battery run to less than 3% at least once a month.
修复好的电池的满充容量会增加,我们推荐每个月要要吧电池使用到3%一次。
Occasionally, it may be necessary to "deep cycle" your battery one to three times
to give it optimum performance. This will require you to let your battery run completely
down, and then to recharge it fu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charge your notebook
overnight for a full charge from a deep recharge condition without leaving it powered on.
A brand new battery should be fully charged overnight before its first use.
为了得到最好的电池性能,需要对电池进行深度循环3次,这需要你完全用完电池,然后满充电,我们推荐您在夜晚关机后进行满充电。对于新的电池也需要满充后使用。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按照如下顺序操作:
1. Make sure you have saved all of your data, and close all programs.
1.确定您保存所有数据,然后关闭所有程序。
2. Disable Power Management timer settings so that your notebook keeps working during
   reconditioning the battery. You need Administrator or Power User privileges onWindows 2000 or later.
2.关闭电源管理的时间设置,确定在使用电池大的过程中是开机的。如果在视窗2000以后的系统,你需要管理员帐号来操作电源管理。
a. Record your current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After reconditioning your battery,you might want to restore these settings to your previous settings.
a. 在修理电池后,记录你的电源管理设置,你会在处理结束后恢复这些数据。
b. Disable Shut-off Timers.
b. 关闭自动关机时间。
3. Disable Hibernation and Standby before a battery is fully discharged. Note that you
   need Administrator or Power User privileges on Windows 2000 or later.
3. 在完全放电前关闭休眠和待机,提示:在视窗2000及后期的操作系统,你需要管理员帐号。
4. Let the battery totally discharge, then let the battery charge.
4. 使电池完全放电,然后满充电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遵循如下流程:
   a. Unplug the AC adapter and let the battery totally discharge.
   Note :
   Li-Ion batteries need to be charged to 100% at the start of the battery reconditioning process.
   a.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使电池完全放电。
   注意:
   锂电在电池修理后的第一次充电需要充电到100%。
   b. With the proper AC adapter, let charge the battery until Battery LED is solid green.
   b. 用交流适配器充电到电池指示灯变绿。

F.A.Q. for SBWorkshop.

1. Q. Do I have to unsolder EEPROM chip when I want to reset it or I can leave it on board and connect the wires?
   A. Ye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nsolder the chip but in some cases you need to unsolder write protection pin of the chip.
      For example pin 7 on 24C02 EEPROM.
1. Q. 当我要重置电池的时候必须要把芯片拆卸下来吗?还是可以在线连接出来呢?
   A. 我们推荐你拆卸下芯片进行操作。

2. Q. How can I read the battery data?
   A. You need to connect SCL, SDA and GND pins of adapter to SCL, SDA and GND pins of the battery whith any suitable wires.
      Then press "Read" button. Cells must be connected and battery must be initialized if you just assemble it
      (in some cases). To initialize the battery you need just to apply power to "+" and "-" battery terminals from any
      DC power source (about 9V) or connect cells pack "+" to battery "+" terminal for a second..
2. Q. 我如何读到电池数据?
   A. 你需要用合适的连接适配器上的SCL, SDA 和GND 脚到电池上的 SCL, SDA 和 GND脚。然后按"Read"键,电池必须连接上,如果你要组装      电池,电池必须初始化。给电池初始化的办法就是用直流电源连接到电池的正极和负极 (电压约9V).

3. Q. Where are the SCL, SDA and GND pins on my battery?
   A. Different batteries have different terminal pinouts so the only way is to try different combinations.
      Connect GND pin of adapter to GND terminal of your battery then try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onnecting SCL
      and SDA pins. SCL and SDA pins a always next to each other. It will take no more then 5 minutes. You need just
      not to connect battery "+" terminal to adapter. All other combinations are safe. Bu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not all the batteries are SMBus batteries.
3. Q. SCL, SDA and GND 在电池的什么位置?
      不同的电池由不同的接口,因此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一个个试验,把电池和适配器的GND连接好,然后试用不同的SCL和SDA脚组合排列。        SCL和SDA脚 一般是相邻的。这个试验工作大概需要5分钟时间。但是不要把电池的正极和适配器相连。其他的触点是安全的,但是请记       住不缩所有的电池支持智能电池系统.

4. Q. When I try to reset battery with M37515/SL220 chipset some time I receive "Unsupported M3751x firmware" message. What
      does it mean?
   A. This chipset has a lot of releases. SBWorkshop supports many of them but not all of them at the moment.
4. Q.当我恢复“M37515/SL220”芯片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Unsupported M3751x firmware"的提示,这是什么问题?
   A.我们的软件暂时不是支持所有的所有的这组芯片。

5. Q. When I try to reset a chip a receive "Veryfication failed. Try again" message.
   A. Try to do this several times. If the problem resists it means the memory chip is probably damaged.
5. Q.当我恢复芯片的时候收到"Veryfication failed. Try again"的消息。
   A.从新尝试修复几次,如果仍然不正常,应该是您的芯片损坏。

6. Q. When I reset BQ2060/BQ2063/24C01/24C02 chipset the program shows "Process completed successfuly" message but when I
      read the battery data I see that all the fields have the same values as before the reset.
   A. You have to connect pin 4 of BQ2060/BQ2063 to GND at least for 15 seconds before you assemble the battery.
      This will shortcut the rgisters backup capacitor and drain it. The registers content of BQ2060/BQ2063 will be cleared.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operation with BQ2050 (pin 12) when you reset COMPAQ PIC16C63A/24C01 chipset.
6. Q. 当我恢复“BQ2060/BQ2063/24C01/24C02”芯片组的时候,程序提示"Process completed successfuly" ,但是我读电池信息的时候,电      池的数据没有改变。
   A. 在你组装电池以前,你需要连接“BQ2060/BQ2063/24C01/24C02”的第四脚接地15秒。这样会释放记忆电容的电。当你恢复“COMPAQ       PIC16C63A/24C01”芯片组的时候,同样要短接BQ2050(12脚)对地15秒。

网友:
怎么没制作图片啊??

网友A(2017-02-27):
楼主软件呢,分享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软件呢,分享下不?

http://www.uzzf.com/soft/11743.html这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