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09主板不加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0-11-23):
检修过程:加电后触发POWER SW一瞬间发现主板测试卡灯一闪之后,就没有反应了,再点击开关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将ATX电源拔出重新插了一下,点击POWER SW测试卡灯还是一闪就没有任何反应,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主板存在严重短路的地方,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应该是正常的,测试卡灯一闪说明绿线已被置于低电平,当 绿线拉成低电平之后,12V、5V将供电开始输出,如果其中任何一根线有严重短路的地方,ATX电源就会自动保护,现象也就是瞬间开机马上自动保护。出现 这种现象应首先测量主板上ATX电源接口的对地数值,特别是红5V和正12V,经测量发现红5V对地数值为65数值(正常应为600左右),判断红5V存 在短路的现象,根据笔者的经验,P3的主板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是给CPU提供主供电的电压调整管短路,找出给CPU提供主供电的两个场管,并画出相关电路 如图6-6所示。测Q13 D极到S极,数值为10,说明此管严重短路,更换此管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我又学了点经验

网友:
晕了,从哪摘抄来的,复制粘贴也得有图啊

网友:
MOS管坏一般都是控制IC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