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I910GLM主板不上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0-11-2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P5I910GLM的二级主板,当我拿到这块主板时,首先进行了外观的检查,发现这块主板贴有做BGA的故障签,上面写着:USB短路拆南桥,这说明了南桥BGA已更换过,另外还发现I/O 83627EHF芯片也更换过。经过我仔细检查外观后,没有发现外观有问题,再用万用表量主板的各种对地电压阻值也正常,插上电源在未开机前也用示波器量5VSB、3.3VSB、VBAT电压、32.768KHZ时钟、POWERSW信号、PS_ON信号电平都正常,一切准备就绪后触发POWERSW信号开机,发现主板不上电。考虑到主板不上电已经更换过南桥和I/O芯片,由于这款主板不上电的故障修的比较少,没什么经验,只好借助工具找来图纸,打开图纸查找I/O部分的信号,发现图纸I/O 83627EHF的75脚是RSMRST信号,这个信号连接了一个上拉电阻R265、22K欧和两个滤波电容,C269 2.2UF和C1002 0.1UF电容,然后连接到南桥。在主板上检查这个信号发现这个信号的电平约1.5V不正常,正常为3.3V电平,量阻值约0.8K欧,正常主板约2K欧,去掉电容C269,主板电平阻值未好,去掉电容C1002,主板电平阻值恢复正常,装上C1002 0.1UF电容,插上电源短路POWERSW信号,主板开机正常,经插上工装测试主板一切正常。简单电路图如下:

维修经验总结:RSMRST这个信号在开机电路中非常重要,而且每款INTEL芯片组开机电路都有这个信号(其它芯片组也有这个信号,只是它的名称和定义不太一样),在我二级维修当中,不上电的主板很多都与这个信号有关,上面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适合早期和近期的其它主板产品型号。比如说: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HF,RSMRST信号是70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THF,RSMRST信号是70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EHF,RSMRST信号是75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DHF,RSMRST信号是75脚

网友:
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