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0-11-23):
不亮
1.首先当然是目检是否有烧伤损件氧化等,触摸是否有发烫
2.测量电压及电压的阻值是否正常,(显卡主要就GPU和显存供电两大块)
3.测量显卡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4.BIOS是否正常工作(BIOS如抓到了第一PIN的CS会有跳变一下已经抓到BIOS了,如果跳变两下不亮资料不正确的可能性比较大)
5.测量金手指及金手指上的电容
6.GPU空焊或损坏
花屏
1.显存供电
2.BIOS资料不对
3.显存GPU空焊或损坏,(一般可以通过DOS程序来扫描出来,当然也可通过测量它们之间的数据线来判断)
4.另外修花屏的卡首先要搞清楚显存位的排列,如果有DOS程序的话可以通过短路好卡扫描出来
死机,3D花
这类问题如果电压正常,基本上就是换显存和GPU了,当然有的可通过降频来处理

欢迎大家补充一下

网友:
樓主,請問主板嚴重氧化,那有什麼可清除的方法呢?因不能修了,但零件可用,如何處理零件氧化?

网友:
晶振是否起振是不是只能用示波器?有没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