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10-11-23):
如何知道板上用的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网友:
看焊点上的锡的光泽,还有有的主板上有RoHS,什么的,一个圆一个撇,里面一个BP,还有什么一个E的,绿色标示同,当然有的边上还有一个X的,垃圾筒,意思是说不要丢在垃圾筒里,可以回收

网友:
主要观查锡点的外观就可以分出来了。有铅的比较圆润,但有发暗。无铅的焊点会有一层沙状的颗粒。

网友:
看焊点上的锡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