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SL-85DR2主板不加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0-11-23):
维修过程: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检修发现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此电压为由南桥提供受I/O 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时此点由3.3V到0V的跳变,根据本人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正常或南桥内部短路造成 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触摸南桥并没有温度,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之前南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南桥没有发烫应首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 的产生电路开始入手,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待机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1117等,经查找南桥边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二极 管档查找3.3V供电源头发现其与一八脚芯片相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Q29)如6-3所示,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成两个场效应 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的S极为0.8V,DG为5V,G极为5V,S极输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 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再测I/O芯片67脚,PS OUT信号为3.3V点开机时有跳变(3.3-0V)加上显示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补充:硕泰克此款主板不加显卡不开机,在AGP接口边有一跳线JP2,跳1-2必须加显卡才能开机,跳2-3,不加显卡也可开机,此跳线没有跳线说明,希望大家在修到此款主板应引起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没人顶,我来顶毕竟这是经验之谈!~

网友:
shi a  bu cuo xuexi le

网友:
只有少数的主板,没用三端稳压器提供SB3.3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