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被快递碰断脚了

楼主(2010-11-23):
一客户拿来一块V星785GTM-E45主板,他说收到货时主板的一脚被撞歪了,打电话问厂家说碰断了不保修的,于是拿来我这里看看,只见有两根线断了,一条有5v,另一条接io的36脚,io的型号是f71882fg,现在接好了两根线,但是开机不跑马,测试卡无显示,复位等正常,用假负载量cpu各电压,cpu电压有1.12v,系统复位1.8v,pll供电电压2.5v,vtt电压0.9v,量总线发现有几条线不通,其他线都有阻值的,测另一块好板的总线也都是有阻值的,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红色圈是断线的一条,通io的36脚

网友:
那个知道内层有没有线,只能试着补线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那个内层有没有线,就是有线也看不出啊,那个脚不是彻底断的,是往上翘的,直观看就看到这两条线断

网友:
上CPU试过各个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AM2的主板,给我的感觉是,上假负载测PG电源好信号和复位,就可以了。还不走码的,我就IO-吹桥了。

网友:
看看板子别的地方有没有少配件~尤其小电容什么的~

网友:
最好拿个一样的比较一下,看看有无掉件,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