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有下拉动作 能不能说明 北桥和CPU 数据线 和 地址线 是通的吗?

楼主(2010-11-23):
ADS 有下拉动作 能不能说明 北桥和CPU 数据线 和 地址线 是通的吗?哪位大哥知道给讲讲

网友:
确定ADS#有动作。是你的示波器可以捕捉到的下拉动作

不过我估计你的道行,现在还看不出ADS#的动作是真正有效动作还是杂波。

所以我建议你参考同架构平台的板子进行对比

然后对于你的问题:我给予的答复是:ADS#若是产生了有效动作。用模拟示波器能捕捉到单脉冲。那么就可以证明FSB总线 A/D线是通的

但是现在还不能证明其他控制线是正常的。

例如翻转信号

地址选通还有数据选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其他控制线 是什么线了

网友(2010-12-31):
示波器可以一定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网友:
据说这个信号不好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