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装显卡驱动花屏并不断重启

楼主(2010-11-23):
DELL 1420装显卡驱动花屏并不断重启、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是否是显卡芯片虚焊吗?
(NVDIAR的)

网友:
从官方网站下载个显卡驱动试试。或者在从新装个别的版本的系统。 如果还有问题。就应该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通病,非常好坏。最好直接换改良的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加焊下显卡果然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虚了,加焊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