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x2000+————ultra-66接口不认硬盘!

楼主(2010-11-23):
技嘉bx2000+上有ultra-66 两个接口,上面的ata跳线也对,希捷80g硬盘设为主盘,当然也支持ata 66,bios里面的udma都设置为auto,数据线是80针,但无论我颠来倒去换头插ultra-66口,开机时就是没有硬盘-none,为什么?这板有那个接口应该支持吧?请告诉我还有哪里没设置好,关键是不认盘,插ide正常(ata-33),问技嘉回复说,排除其他原因后可能是芯片坏了。还有这板不支持ati mobility radeon 9000显卡(4x的)么?目前的ati 7500正常使用。我先装了net famework 2.0,又安装了多少驱动,还是只显示4位色,bios里面的aperturetime也调低了,都没用。麻烦详细解答一下,尤其是不认盘,实在不明白。别跟我说什么垃圾板不要折腾了的废话。谢谢了!

网友:
ATA6是由promise硬盘控制卡控制的。bios自然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ultra-66 是由promise硬盘控制卡控制的。bios自然检测不到硬盘。BX只支持到AGP2X.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我搜索了说bx有那个接口是支持ata-66的,现在怎么连盘都认不到呢?哎 我以后是不会用技嘉的东西了。

网友:
这板子的BIOS支持80G硬盘吗?

网友(2010-12-23):
旧的bios我不知道 我是最新的,80g完全没问题。还有火凤凰说的bx只支持2x显卡,可是我前几天ati mobility radeon 9000显卡(4x的)插上hs的p3b-f,却什么也没设置,完全可以用,32位色的。而且p3b-f用着爽啊,开机自检超快,不动手停的话,基本看不清楚那些信息,内存兼容很强,不同牌子的条插着也都可以认到,比较bx2000+,感觉很干脆,不象后者这不兼容那不能用的,十多年前,hs和jj高下明显,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