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15PLD Rev:1.00开机掉电,后不跑码

楼主(2010-11-23):
    同行拿一ONDA 915PLD Rev:1.00主板,说是开机就灭。上假负载,一上电就掉。拔掉4针电源线就不会,怀疑是CPU供电短路。打12V阻值为0,测得一MOS管短路,更换之后正常开机,但不跑码。后测各个主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在电源芯片RT9245旁边有一ATXP8芯片,在论坛查该芯片为免跳线超频IC,怀疑是由于它导致不跑码(以前有修过类似的)。找来相同型号好的主板拆下ATXP8更换,故障依旧。于是认为应该不是该芯片原因,将其换回去。
  完了,原先好的主板也不跑码了,(不会给我搞死了吧,我只是拆下试了一下,装回去就有问题了?)而且不插内存就嘀嘀响,插上之后就不响却不跑。(不会越搞越坏吧,神啊)来回更换两三次,原先坏的板能跑码d4,而且还有一次顺利完成自检,后次皆是d4,不过内存。于是清洗内存糟,更换内存试一下,OK能正常跑码。(心里那个激动啊。)坏的板都能跑码了,那好的板呢,而且它们的现象都是一样的,不插内存就嘀嘀响。于是同样清洗一下内存槽,插上内存同样正常跑码OK。(心终于放下了,板子起死回生了

网友:
昂达的775主板就是如此,有时很纠结,感觉之前不跑码和CPU座接触有关系的吧,775主板就是个原装的烂风扇,装下去压得死死的,有的板子都压弯,真受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775座的板子,这个问题确实是多,通病。

网友:
cpu供电电路问题并发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哦!12V短了,但换了mos管就好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装机从来不装那种原装的,以后难得做售后,主板都折腾弯了,还能工作多久,黑心的INTEL的代理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原装差多了,因为当时是CD PD P4系列的CPU,发热量太大了,所以风扇大而紧,现在的原装风扇重量还不到当时的一半重呢,肯定对主板没多大的影响!

网友:
楼主用什么洗的内存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