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11-23):
  昨天修一Intel 945主板,上CPU开机无复位,CPU不供电。运行几分钟之后主板有复位,775CPU供电恢复正常。测内存电压只有0.7,正常是应是1.8。内存电压是由一芯片APW7120控制的,测其1针有5V电压正常,怀疑该IC坏。找不到一样的IC换,在论坛查了一下,发现RT9214可以代换,试了一下。换上之后,上CPU,立刻能跑C1-C3-45,停。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内存槽,换内存开机正常跳码。搞定

网友:
为什么要运行几分钟后才有电压呢?

网友:
先内存供电,修好了,CPU供电也正常了,,常见的故障

网友:
为什么我换9214 没修好过板呢

网友:
楼主APW7120的脚位图纸有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是9202吧?或是北桥内部已经短路,所以直接没电压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大概一分多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1:BOOT
2:UGATE
3:GND
4:LGATE
5:VCC
6:FB
7:OPS(COMP)
8:PHA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也是同样的板吗,确定是APW7120?
如果是一样的,换了之后还是不行的话,那可能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修过一些板都是这样。

网友:
我的845GVM2板子也现此情况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单没修好

网友:
7120是以个很爱坏的电源芯片

网友:
今天客户又将板拿回来了,说又开不了机了。拿下检测,内存上拉电压没有,更换了W83之后有上拉电压,但还是00。后发现诊断卡复位灯有规律地闪,测得各复位都在有规律地复位,不断重复,判断是南桥坏了,修不了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CPU供电但是主板过了一段时间就有复位了呢!希望高手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