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故障(比较鬼异)

楼主(2010-11-23):
前几天在论坛里请助过。但现在还是解决不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9651-1-1.html
这台机器我跑了几趟电脑城了,但是在那里好好的,而且找了好几家也能正常,每次都能正常开机。拉回家就不正常,诊断卡每次都看到过了C1,然后有时卡02 ,有时卡25,有时卡在18。。
有时乱弄一通后能开机,但放半天就又不正常了。他们说可能是电的问题,电测量不出问题,而且其他的机器也都好好的。就这台不行。今天特意从别人家拉了电过来试试(我们不是一路电),还是不行。多开几次机后偶尔又能行。电源换过,也是同样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可以刷一下看看

网友:
太鬼异了。这种问题,就是传说当中的怕维修的人吧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没脾气啊!在我店里就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就不行,来回折腾了7、8次啊,真是百思。。。

网友:
找个维修的照张照片贴在机箱上~呵呵~
你看看你家底线就是除了火线和零线以外的那条线是不是带电啊~
原来碰见过这样的~地线带电内存过不去~

网友:
你有没有插独立显卡啊     如有把显卡拔了试试

网友:
换机箱试试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省的烦,一般莫名其妙的故障主板的可能性大些。毕竟所有的东西都在主板这个载体上运行的

网友:
确实很诡异....一个一个换过去.把机箱拆掉.光板放在桌上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不会是电的问题吧,抱到朋友家试试,这么高手的问题,要慢慢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试过。不行。

网友:
求大家给个解决方法。万份感谢。

网友:
顯示卡拔掉,再試能否正常開機?

网友:
老大是桥虚汗了   搞什么呀

网友:
是的,换板吧,这种板修好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