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IT# 这是什么信号呀 ??

楼主(2010-11-23):
INIT# 这是什么信号呀 有什么作用呀 高手讲解 谢谢了

网友:
当CPU 复位以后,会发出INIT#信号,告诉南桥。如果这INIT# 信号不正常,CPU 不会跑码的。

网友:
初始化信号。

网友:
上次维修V3000的主板用带灯测试INIT1#不亮,换CPU好。

网友:
我怎么记得INIT#是南桥发给CPU的初始化信号……

网友:
…………我怎么记成南桥发给BIOS和CPU的初始化信号了

网友:
好像是南桥发 给cpu的吧

网友:
好像是南桥发给CPU的

网友:
就是南桥发出到CPU的初始化信号。

网友:
在ibm t4笔记本里是南桥发给bios的片选信号吧

网友:
南桥发给cpu的初始化的信号

网友:
初始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