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N2相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23):
sony DSC-N2相机问题求助

此机开机 (当把调节档调到 拍照 或DV 时),屏出现 存取 两字 镜头不动,(把镜头取下也是一样),几秒钟出现 “关闭电源并重新开启”    。    但调节到浏缆处时 ,屏是可以显示,而且也可以看内存卡中的相片。
请问 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初步判断镜头问题,取下镜头,DSP检测不到镜头电路,所以同样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  我得如何做呢 ,手头没有多的镜头。  如果镜头 那会是哪方面呢

网友:
先检测传动马达是否能顺利出入,然后检查异步电机是否能正常工作,确定故障后更换相关配件或整个镜头

网友:
镜头拆下来了 ,在电机上  上电,电机可 以伸缩 。

网友:
“测传动马达是否能顺利出入,然后检查异步电机是否能正常工作”

镜头拆开了,这两个都正常的 ,只发现一个条的齿轮 有一个齿缺了一点,但影响不大, 也查不出哪有问题,  我现在是这样, 我要如何才能把镜头取下来   相机显示屏可以显示正常操作的界面。    ???

网友:
用外电点传动马达两端,让镜头伸到最前面,然后装回机器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继续求助   现在开机关机镜头可以伸缩并归位    但屏还是显示存取   请问何解?如何搞了。

网友:
把卡拿出来先.,,,还是这样..那就是DSP问题了

网友:
那意思 只昨换主板吗?

网友:
请问版主  你接单吗?   这个发给你搞 要什么价呀?   怎样联系你呀?  我的QQ 374522961

网友:
清洁一下对焦马达,一般出存取都是对焦马达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