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 不触发

楼主(2010-11-23):
待机电流为0.017,拆下测有3V和5V,第一次量开机键上没电压,再量一下居然开机了,也有电压17.5V,,,装上用了一天又开不了了,电流还是0.017,按了没反映,量了两次开机脚电压又能开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不触发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哎,怎么没人说两句的,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啊,你用万用表量时可能和开机电路形成了回路,所以符合了开机的触发条件,所以看来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建议你查查图纸具体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把3M5M 上的滤波电容换了不行再找我来说说 还有 3M5M 上管19V 供电的滤波电容也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