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不开机

楼主(2010-11-23):
此机上电到0.7就不动了  各电压正常  怎么搞

网友:
看以下CPU座和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描述不详细,具体不好分析

网友:
电压正常了,看下各个RST正常吗,还有时钟

网友:
是AMD的还是因特尔的 。。。。。。。。。。?

网友:
显卡值得怀疑。。。。。。。。。

网友:
我今天收到一个同样的机子,通电电流0.5A,折机发现+3.3VA对地为O,折了几个MOS管和EC,还是一样,不知是哪里了

网友:
无从下手。

网友:
你这样描述不清楚,电流上到0。7是直接上的还是有跳变,如果是直接上的,看看是不是负载短路,有没有烫手的元件,如果有跳变看跳了几次,有没有过显卡,还有就是最基本的操作,清电池,换CPU 内存 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请大哥再说的详细一点,这么弄真是不好讲,如果这么说,我也说一句,重新找个切入点修。

网友:
量对地阻值啊,慢慢量

网友:
你连测试结果都没有说,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最好把测得所有结果给大家说说····

网友:
先测试下各电压再说,这个好像是940/945集显的吧?

网友:
0.7 因该是不检内存吧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了吗

网友:
要讲清楚是什么的CPU 双核的是T的还是赛扬的,T的如果到0.7的话就已经开机了。如果是赛扬的话那是南桥有问题。建议你换个南桥

网友:
不用讲了  即使是修好了!  意义也只是能赚钱罢了!!

网友:
供电部分对地测阻止  在测试有没有  3  5 V

网友:
倒0.7啦 那能说明啥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内存条处测量数据线、地址线等波形,有,一般来说内存已经工作了,如果怕其性能不稳定,可以用好的代换一下的。对于电流的大小不同的稳压电源的电流表指数存在差异,我认为通过电流表的指针的变化,帮助量化基本工作模式就够了,想要判断的到位,最好借助万用表、示波器等设备。

网友:
前面电流怎么跑的说清楚点,这样的问题一般做下北桥就ok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0。7了,看下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如果先按通病考虑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更换CPU、内存再看看!

网友(2010-12-28):
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   以前有没有修过显卡          差不多是显卡      看电流 0.7 对于海尔的机子  应该是显卡

网友:
LZ情况没有说明白,建议详细一点,例如,待机电流多少,各电感的阻值,CPU的供电,PG,时钟,复位都有没有

网友:
呵呵,和我的理解一样,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按流程来供电、时钟、PG、复位;如果以上都正常用示波器测一下工作过程到哪里,内存没过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显卡没过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如果是一开机就0.7A电流。电流没有抖动。一般是没有自检!我遇到多是内存有问题。再就是没有复位!你把CPU电源芯片补焊一下

网友:
希望把问题说的清楚点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