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BM Z61T待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0-11-23):
IBM Z61T正常的待机电流是多少,请有好本的朋友作答,谢谢

网友:
一般是0.06以下

网友:
我要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的0.05,感觉高了点

网友:
我看了一下 就是0.5

网友:
应该不搞。

网友:
正常的是0.03。

网友:
我修的是个难搞的板,现已查明,U坏了,待机应该是0.05,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