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条全红内存(望安信哥和板上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23):
有一条667的内存,上915主板测试全红,替换几个排阻后测试通过。在915主板上能正常开机运行系统(运行频率533),但是在G31平台上无法开机,诊断卡代码A1。请安信哥帮忙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
诊断卡代码
安信电器商行
我不做内存这行了,下次不要叫我来研究内存了。颗粒有坏的,你没有查出来。换个高级点软件搞下,还有搞下BIOS。应该就OK了。还点电容故障,自己检查下,

网友:
把SPD换成533的试试。。。。

网友:
安信你太嚣张了
安信电器商行
销帐什么麻雀哦?老子都不做维修哦,你鸡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