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CR 4520G 不亮

楼主(2010-11-23):
客户说是在家里有时花屏,现在开机无显示了。开机试了一下,没太在意,是不显,测电流正常。这个机子是8400的独显,有一块单独的板子,拆下来。加焊。OK。测了半个小时,问题来了,重启了一下,灯管就不亮了,可以看到有字。测灯管,高压条就是OK的,测着测着,有时又亮了。我总结了下,亮的时候,启动电压有二点几伏,不亮的时只一点四五左右,我想应是启动电压低了,开机,用镊子短路3.3跟高压条的启动电压脚就亮,就干脆直接3.3到那个脚,结果开机又不显,好像是开机后短接,随时亮,短接了开机就不亮,我郁闷的要死,都不知道个电压从哪出来的。师傅们有碰到过么。又加焊一次,故障一样的

网友:
先检查下灯管和高压条部分有没有漏电或不良

网友:
把显卡取重植,先刷下显卡插槽

网友:
不是屏上的问题。不知道是主板还是显卡的问题。也没多的显卡试。我重植水平不太高,又不也贸着,搞来搞去,问题就扩大化了,我查了一下这个机子这问题很多的,很明确的答案不是很多

网友:
首先要保证自已植的显卡要好!

网友:
加焊水平倒很好,也是用的BGA焊台搞的。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么,老师傅们应碰到这问题很多吧。等到好结果就开工

网友:
這機器問題很多!! 8400跟喬都容易有問題~~ 散熱很差

网友:
换了一个显卡好了,看还是BGA没做好啊

网友:
老大,按照你说的做完显卡后屏暗了,然后高压板电压不正常,你不要把高压板上的那两个脚连在一起,从屏上拉个3v过去看看。

网友:
进来看看,顶一个!

网友:
我自己收了一个这机子,显卡温度贼高,开机后都5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