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组供电巨烫

楼主(2010-11-23):
   昨天接到一客户拿来的板七彩虹965-MVP,客户反映进系统用几分钟就死机,我想可能是风扇没卡好,我换个风扇还是一样的,后来发现给cpu供电的一组管和电感电容巨烫,测电压都正常,我换了电容和这组的上下管故障还是一样的......请教师父们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如果不行就多加几个电容

网友:
cpu换了  电容加了 还是一样的急啊 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就剩电感没换了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会造成这样吗 ????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电源芯片 驱动芯片 发出来的控制 信号波形不对都会引起 个问题。还有反馈回路中的电阻变值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那个脚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 查下发烫的那组反馈。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你没摸下吗,是不是也热

网友:
换 PWM 芯片

网友:
查这组管子的isen线路,各项供电是串联,你量电压肯定一样。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八脚芯片,场管一起换掉应该会好的

网友:
如果反馈电路没出问题的话就是电源IC本体坏啦 先换一个试下

网友:
查下IC外圉。

网友:
有些事情真真不通,记得修一片945时网卡坏了。换网卡,但一边没焊好,这一开机,一切正常,好好的CPU供电竟和楼主所说一样。怪不怪。又下了网片。重焊后,几组供电管一点不热,一切正常。至今想不通为啥。

网友:
先换块主板试试,看一下是不是板问题。

网友:
我解决过在发热严重的那组的下管。如果还有空位。在加个下管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一般是PWM 芯片问题  不说你说的电感也有可能  因为电感阻抗不对也会这样哟  个个认为不是不是想出来的 做维修要换了才知道的的嘛 有谁敢说 没修好一定可以维好的

网友:
其实烫的并不一定有问题,到是不烫的要多查,因为烫的说明它在工作,只是输出电流较大。

网友:
一般和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

网友:
换过IC没``最好管子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