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X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11-23):
华硕P4P8X478针的主板内存电压2.85V,换了多条内存也不行,别的电压都正常,点不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2。8算正常呀,内存电压可以偏高,2。5-3。0之间都可以的,别的地方问题啦

网友:
能不能上电?不能上电,要跑开机电路。看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座或者桥空焊了啊?

网友:
按供电-时钟-PG-复位修

网友:
确定是内存问题的话就先放下电试试,不行的话压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