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飞利浦107S61不开机

楼主(2010-11-23):
主电源只有24V,80V是9.8V,三端稳压块7805输入8.2V,输出5V,拆了可控硅7152,输出电压就正常,但还是不开机,检查3823也正常,晶振也换过,连按键也都换过,还是老样子,请同行指点!

网友:
代换2158电容(100P/500V)。

网友:
CPU处于待机状态,如果按键没问题,就直接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