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影450 PG电压只有1.6V

楼主(2010-11-23):
先马超影450 PG电压只有1.6V,7510和393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不?

网友:
查393外围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几组电压都正常,就是GP电压不正常

网友:
那估计还是7500的问题.再换一块试试.

网友:
顺着电路查一下  看是不是电阻有坏的

网友:
PG电压是从7510的一个脚出来的,7510已经换过了,周边的三极管也换了,还剩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