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标屏911N的通病故障,进来看一看

楼主(2010-11-23):
三星19标屏,型号:911N。。
   现象为:可以开机,并显示出开机画面,但提示无信号输入,无论接不接VGA信号线。
                 试过多种情况都不显示桌面。。DOS桌面也一样的无显示,一直提示:请检查信号线。

      本人估计为MCU资料损坏造成。
    显示器型号是:911N
     MCU型号是:WT61P4
     屏型号是:HS190C2LCDTY1NJ262L0435
   PCB版本:VER:9.1C

       有的朋友请发一个到坛子上面来。。万分感谢!!!

网友:
发一个连接给我也可以的。。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
你试下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你没有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吗。如果是板上的程序坏了。在网上订一个BIOS芯片。

网友:
个人 认为   是驱动的是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用绝招了。。不要逼我。。。!!!!

网友:
楼主试了吗有没用啊?

网友:
今天早上用点屏套点了。。亮了。。果然是MCU的问题。。我马上刷来看
(我没刷过程序,只有慢慢刷了。第一次)

网友:
石巴。。你发的哪个里面只是一个刷新工具。。。没911N的程序。。我没找到。。
继续求911N的程序。。。。
MCU型号:WT61P4
图形处理芯片型号:SE16AWL-LF
屏序列号:HS190C2LCDYT1NJ262L0435

网友:
19正屏与17正屏是一样的分辨率,用的驱动板也完全可以互换。LZ试试这个

711N C(MS17C2CAW-1003.WT61P4.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刷这个的工具没。。传一个上来。。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要刷的工具还是要MCU数据啊

网友:
楼住 还是先查查 VGA信号输入部分吧。一般的机器都会有对地的稳压二极管,电阻,滤波电容,还可能会有专门转换处理的芯片。
DDC数据芯片也会造成这类故障。

VGA 13是H信号,14是V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已经改板了。。不用哪个驱动板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VGA与MPU之间的线量一下看看,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测试过了。。没问题的。。我已经改板成功。见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43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