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显卡驱动装不上 进系统运行慢 做系统也运行很慢

楼主(2010-11-23):
hp 6910p 显卡驱动装不上 进系统运行慢 做系统也运行很慢 请问是主板问题还是??????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难道是显卡?

网友:
應該是主板的 顯示問題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啊  问题还未解决 不过最近这种情况碰到很多

网友(2011-07-07):
我也碰到到LOGO死机

网友:
你看下硬盘是不是工作在UDMA 33模式下面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2012-03-04):
好像是什么过流保护问题。

网友:
这机器,风扇堵住造成动行慢的不少,还有就是CPU了。有时造成不开机,

网友:
先排除是散热的问题,然后跑跑硬盘,最后再试显卡,觉得这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2-06-26):
我这有集成的运行慢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了。有坏道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那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2-09-11):
现在正在修一个 进系统很慢  装系统也很慢 大概1个半小时

网友(2012-11-18):
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装系统及慢

网友(2013-09-20):
呵呵,我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修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