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R61上电时序请教

楼主(2010-11-23):
待机电流0.03 不触发 测3.3V 5V 1.5V 1.8V有 其他无
去掉3V电池 插电源线自动触发 电流显示0.07到1A左右跳变,各组电压正常,但一会掉电 。又只有上面的几个电压。
它的上电时序是如何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上时时序很复杂!独显的电流这么大掉建议先干显卡再说!

网友:
你用测试卡看看跑到什么地方掉电的这样分析起来也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种独显的还是做显卡吧,

网友:
测试卡应该不跑 0.07 跑不到那吧  这个最好查查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在0.07到1A左右跳变.

网友:
那就怀疑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