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HP V3000 触摸板四线改为八线 怎么改?

楼主(2010-11-23):
是这样的    刚回收了一台坏了主板的 HP V3000的机器   原来的是AMD 单桥的主板
我自己有块6150的主板  我试过其他都能用   就是触摸板 原来单桥的是4条线的
6150的是8条线的   这个没搞过  不知道什么原理
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这个也能改吗?

网友:
可以改。把线牵起来就可以

网友:
按照逻辑推理,百分百能改,要花时间。有谁改过的,发个图文并茂的帖子上来

网友:
这个我改过的,我是将触摸板上的线拆下来,然后焊了四根线焊到主板的对应点上

网友:
怎么个对应法啊?
触摸板4条  分别是什么线?
分别接去8脚接口的哪个脚?
别说得那么笼统啊  大哥

网友:
你没事改那干嘛?直接买个板不就好了?

网友:
大哥   你看看题目好不
我本来也想买个板算了
不过这种单桥的板贵啊
不划算啊
我也只能想这个办法
而且  探讨一下 问题  大家也有好处
呵呵

网友:
八线的应该是有重复的,弄成四线,应该就是一根电源,中间两根数据线,另一根是接地的。

网友:
对图纸看一下。。慢慢来,不好焊接

网友:
呵呵  没对图纸  后来想了想    把两块板的脚量了一下对地电阻
果然是10楼易先生所说     有4组线的
4线的触摸板   左1阻值比左2左3低点  脚位有个剪头指着  估计是电源
中间2个脚位  既左2左3 阻值一样  但不相通  估计是数据线
左4是接地的
我又量8脚的   也是左1的低点  然后 中间也是有2跟阻值一样 然后 最右边的脚是接地
对应把触摸板4条连去4个脚就OK了
谢谢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
呵呵,很不错,就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