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AMPAGE EXTREME X48,有经验者请进这里!慢慢积累经验!禁止灌水!

楼主(2010-11-23):
华硕RAMPAGE EXTREME X48  少见的毛病

这个主板是修过了的,主板背面线路断了而且接好了(估计是IDE的线接好了上面有加入了溶胶),朋友他送给我了,我拿回家试试了,第一个问题:拷贝光驱的时候,过几十秒钟后问题就来了,鼠标不动了,也没有蓝屏,画面一直停住,没办法拔掉电源进入系统了,第二个问题重装系统,在安装过程中不动了,键盘灯按了也没有反应一直卡着,还是拔掉电源继续了,第三个问题 进入BIOS,改好了设置保存退出,重启在过程中,就卡住了,并没有进入系统而是拔掉电源进入系统了(按理的说改好了BIOS设置保存退出就重启电脑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以下我排除了其他问题,用其他主板测试了。
CPU正常(电压1.1v左右,用这个主板电压是1.4v,没有超频)
电源正常
内存正常
显卡正常
硬盘正常

BIOS刷新过了,问题仍然还是存在的。

我想问知情人提出那些有问题?有经验的请进来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有毛病?

网友A:
头2 个 还是内存和电源 第3个刷刷BIOS 再不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2 个 还是内存和电源 第3个刷刷BIOS 再不就是南桥问题

BIOS刷过了,我用另外一个主板测试了内存,什么都正常,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有可能不兼容。这么高级的主板,没用过。可能有特殊要求吧

网友:
玩家国度    我喜欢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占多数。。

网友B:
检查一下接好的地方 可能线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板子,你把光驱拨了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出现的话应该是桥空焊了吧

光驱拔掉的话,硬盘安装的话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好的地方 可能线没接好

我仔细检查过了,全是接好了的。

另外我发现了 CPU电压 1.488V左右,跟虚焊有什么关系?迷茫中。

网友D:
你换个BIOS片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BIOS片 试试

这主板有双BIOS,我想不是BIOS问题!

网友:
CPU供电电压太高了吧,哪里失控,还是座虚汗

网友:
如果没有附件因素,就是BGA虚焊了,附件可能有兼容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道I/O不行就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