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后电脑重启

楼主(2010-11-23):
我有一台老电脑,经常刚进入系统就重启,如果在BIOS自检的时候暂停一段时间后,在启动系统则不会重启,这是什么引起的,看过主板上面的电容,都没鼓包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然后是硬盘。然后才是主板,还有电源。一步一步的排除。

网友:
重装系统还不行的话就先换根内存条吧,如果已插了两条的话就先只用一条试试。

网友:
重启的话,我还是觉得先查CPU供电模组,大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问一下,重起时,有没有出现蓝屏现像啊?

网友:
没有出现蓝屏现象,内存自检通过,BIOS自检的时候暂停时间长一些,在继续直到进入系统就没事,否则不是重启,就出现驱动错误报告,还有个问题是主板上面的传感器显示出来的数据都是错误的,比如供电电压非常高,主板温度-10多度等等非常夸张

网友:
这只能一样一样的替换咯  最后再决定在主板上吧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只留主板、顯示卡、內存,測看看不會重開!

网友(2012-04-09):
我现在也有一快 主板重启,就是看电影的时候重启,上网没有什么事情。内存换过,电源换过。cpu是板载的。系统也从新装过。现在的不知道要查那里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北桥有问题。

网友(2013-02-25):
今天就碰到了一个老是重启   就是右上角管待机设置的快捷键短路了    把它的排线拆下来就不重启了  我的是戴尔的机器

网友:
我想重点查显卡,主要是金手指接触,如果说没蓝屏重起,百分之30因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