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3mb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谁修过。

楼主(2010-11-23):
783mb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谁修过。
一般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CPU的5V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好像CPU没有5V工作电压

网友:
图纸来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有虚焊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有不有虚焊 ,视放板也要看看,天津工厂的视放板视放虚焊比较常见

网友:
查13V够不够、要不顺着CPU的5V往上查,看看开不起机的时候,5V的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