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进水!

楼主(2010-11-23):
进水好久才拿过来修的,都起锈了,折开清洗干净,开机屏上有一条线(和月饼老师的那样,应该没的修。)
有无信号显示,按开机关机都正常,就是有时会有闪动、花屏。动动屏线就好了!按住屏线就能常用!
屏线是排线,氧化了,能不能加点锡上去?
联想
进水
无信号

网友:
有没有办法修!

网友:
加点锡吧,不过,焊功要好(温度不要太高,时间不能长)

网友:
这机子修好了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加焊这种排线,一定要速度。

网友:
可以加上一层薄薄的锡,速度快焊功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不然小心排线报废

网友:
可以在背后加1---2 成胶布就可以了 我遇到花瓶做了清洁就叫胶布上去 还稳定

网友:
加了锡上去!现在有点红的,感觉!

网友:
排线加锡了,能显示。

网友: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治好了也练了胆子赚了钱

网友:
是不是哪里还没修好,脸上一块一块的红红的,还有的修吗?

网友:
是红色调的太重了吧 调一下色调试试

网友:
脸红是摸了腮红

网友:
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试呀

网友:
你们仔细看那张图片!是一块一块的!应该是屏线问题!这个屏线哪有的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