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碰到的怪现象

楼主(2010-11-23):
  昨天修一个17液晶,是四灯小口的高压板,故障现象是,开始可以正常工作,然后用一会儿以后黑屏,怀疑高压板或灯管问题,把灯管测了,二根正常,二根老化了,换四灯的通用高压板测,接上后,还是不亮,而且其中一个灯管接高压板口处冒烟,赶快关电源查看,竟然是灯管上的接口烧了个小洞。然后换个接头,再试,依然是这个接头烧洞。郁闷了,直接改两灯高压板用了。
  另外,想练练焊灯管,找了一个开始有些发红的灯管,焊好后通电,灯管一端冒烟,热缩管封好的,然后以为是虚焊,又重焊N次,但是接上一会儿还是那地方冒烟,换其他新灯管焊好通电无问题。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灯管虚焊问题

网友:
是灯管有问题 吧?

网友:
高压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用坏的灯管来练什么哟~?一根灯管才多少钱啊?几毛一块来钱的事嘛~!要学东西还不肯花本钱啊?

网友:
灯管虚焊或者你焊接的时候松香点多了导致灯管加热的时候冒烟了

网友:
灯管虚焊或者你焊接的时候松香点多了导致灯管加热的时候冒烟了
==========================================

是那种可以自动把锡熔断的,不是简单的冒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灯管亮度是正常的,只是从旧屏上拆下来的。就算灯管发红的了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有时候是灯管的问题,先换灯管吧

网友:
冒烟是温度高了···灯管问答啊···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