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亮不开机,小小贴片惹祸!

楼主(2010-11-23):
    修一台BENQ G2020HD的显示器,故障是插入电源指示灯橙绿两色都亮,无法开机!拆机测主板按键接口和按键板的按键电压,都为1.7v;测试电源板给主板的5V电压正常,判断主板故障!
   该主板的主控芯片为RTD2212L ,更换主控芯片故障依旧,检测主板按键接口电路,查到C210导通,撤掉该贴片,主板通电还是一样故障,继续找,C412导通,R404  R403Z阻值两千多欧,将C412拿掉测该两点无短路,R406阻值恢复8.6千欧、R403  3.5千欧,插入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

网友: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好意思,R404 被输入成R406 ,更正!

网友:
眼神不好没找到C412,不过遇到开关电压拉低的情况一般是从开关往后跑线找故障的,楼主配件一定是好多上来就换主控,呵呵我们这里配件少一定要测准订一个配件还不如换板子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 电解电容边上没有吗?

网友(点评):
主板本来就空着的

网友:
刚开始接触,还是看不懂,慢慢来。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维修就应给这样

网友:
有些按键本身有问题。阻值也会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

网友:
努力学习   降低成本,佩服楼主的细心

网友:
大家注意,如果你手里有BENQ G920HD G922HD G900WA  G900WAD  G2020HD  G2200W  序号位数是019的显示器不通电或指示灯亮不开机,而且是主板故障,故障点一多半就是C412 ,直接将C412 拿掉就可以了,多次维修已验证,希望该贴对大家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四楼,一般先简后繁,从开关按键往后级查,确定外围元件基本正常后才换IC。

网友:
拿掉就行了,怎么不找个换上。现在插电源不亮指示灯还是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