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不跑码

楼主(2010-11-23):
       IBM Z61T 待机0.000,测VCC3M、VCC5M、VCC1R05B短路,插电就保护了,无任何发烫元件,用烧机法,测出PU9 MAX1540E和Max1977坏去掉后,VCC3M和VCC5M的短路排除,但VCC1R05B还短,测上管已击穿,断开大电感测负载部分有短路,但该电压去的地方很多,还用烧机法,电流达2.9A,但很怪,主板上却没有发烫的元件,南桥和北桥有些热但不发烫,拆掉北桥,短路排除,重换上新北桥,待机0。05A,触发正常,电流到0.59,但主板不工作,应该是没有跑码,测U座和北桥对地值正值,主板上电压均出来了,有3.3,5,1.5,1.8,1.02,CPU VCORE为0.94V,由于用假负载一触发就掉电,无法测量CPU有无复位,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怎么没有回应呀,这一段时间技术服务小组回答的热情可没有以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