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754接口 主板故障

楼主(2010-11-23):
CPU供电电压有  而且CPU发热。  南桥晶振电压有  南桥有微热 北桥不发热  此板不跑码 应该查哪里?

网友(点评):
真巧 今天修了一块和你这个主板一模一样 也是不跑码 电压都正常 时钟 复位都有 最后加焊的北桥 修好的 你使劲压北桥 应该就会跑码的

网友(点评):
这个板电容最容易坏了,你最好把所有的6。3V的电容全换了,试试看,哪怕是不鼓的也换。

网友:
桥工作条件满足否,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整版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新手  桥的电压怎么量?

网友:
先检查供电  在修桥吧,这块主板是6100的桥 出问题的几率很高%80左右但修了过后的稳定性就不说了。我一般都不修他,我修老过后几个月肯定回来,没兴趣了。

网友:
供电怎么检查啊?

网友:
   北桥不热,肯定不正常啊, 说明他没有工作, 工作了肯定会发热的。  你先查各个供电是否满足,   CPU电压有了, 桥应该也有了的。    建议重点查下北桥桥

网友:
桥旁边的MOS管

网友:
北桥旁边的管子1点多V  只有G级有电压  右脚没有

网友:
说的太粗略了,电压,多少》

网友:
CPU座下方靠网桥的那边。6202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打一下北桥的阻值

网友:
主板芯片电压有问题 好好查查

网友:
这板子得通病RT9202和北桥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是那1.2V电压正常,你也要把那RT9202换了再说!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刷个BIOS,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有复位吧?

网友:
哎,看到这回帖的,心哇凉哇凉的,看楼主的帖子,哎~~~

网友:
754的板U会引起不跑吗

网友:
这种板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吹下桥应该就好了 。。。

网友:
有可能桥空焊了,压压桥试试。。。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块型号和楼主一样的主板,南桥发烫,压了一下能跑码,跑到25,但不能显示。后加焊南桥,可惜没成功。楼主可以压压南桥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多,今天刚好也修到一块这样的块,加焊桥后正常

网友:
看我的经典全帖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1996-1-1.html

网友:
此板的通病是北桥供电和北桥空焊

网友:
两北桥旁边的电感看是否有电压,如果北桥都不发热最先想到的就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