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E42L的笔记本维修,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11-23):
朋友送来联想旭日E42L的笔记本维修说,主板不通电了,外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047A,按开机键,电流上0.1A,指示灯就灭了,电流也随之下降到0.04A.测量MAX8734电源管理输出的3.3V和5V都正常.南桥的供电3.3V.1.2V,晶体都正常.在按开机键时,北桥的供电都很低0.48V.请教一下高手下一步怎么检修???

网友:
笔记本维修首先查下待机条件都满足没!

网友:
楼上的朋友,待机条件,3.3V,5V,1.2V,都有了呀,按开机键指示灯能亮一下就灭了,北桥芯片组电压都不正常.你能详细指教一下吗??我的QQ:502165720

网友:
这个板子的照片,下边的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欧,正常吗??

网友:
是北桥有问题吗??有一样板子的朋友帮我测量一下下边有半边电感的对地阻值.多谢了

网友:
正常的  这个板子PU7 和PU8容易坏 特别是PU8

网友:
北桥和显卡的主供电本身阻值旧偏低的,只要不是5一下一般就正常

网友:
你还是查下供电吧

网友:
查北桥的供电撒

网友:
楼上的朋友,北桥没供电呀,待机3V,5V,1.2V,南桥晶体都正常.按开机键PU7和PU8输出的电压只有0.7V左右.请教了

网友:
北桥的供电都很低0.48V

北桥有几路供电、你指的是哪一路、所有?

找个电路图看看那个电感是什么电压、、对地值20有可能正常

网友:
加电到1.0掉电,可以重复开机吗?
应该是少供电,个人估计不是少CPU供电就是显卡供电,
还有,看你的图,应该是独立显卡的,你是不是没加独立显卡哦,这个机器不加独立显卡小板肯定掉电

网友:
如果CPU供电正常,而且是集成显卡话,就查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先修电压吧电压正常了就可以了

网友:
CPU没有供电,

网友:
先围绕北桥供电修,0.7肯定是不正常的。北桥供电修好了,CPU电压可能就跟着出来了。

网友:
图纸偶已经给你了 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查IO的21脚(或者是20脚 记不太清楚了)有没有发出SYS0N信号   如果瞬间有那多半就是控制1.25V的 PU7还是PU8记不清楚坏

网友:
先查一下各大电感对地有无短路``接着上电测量看看到底缺少那个电压``我觉得应该是有某种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