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百毒不侵的系统

楼主(2010-11-23):
在电脑配置并不高的机器上,不安装杀毒软件肯定效率要高得多。本人两年多不用杀毒软件也并没有病毒染身的原因。其实就是以用户身份上网,而不是管理员身份。下面说一下怎么以用户方式上网。

  1、安装系统后(包括GhostXP),首先把所有分区都转化成NTFS格式,这个很重要。就是单击开始按钮——>;运行.输入 "convert c: /fs:ntfs ",可以把C盘转换成NTFS格式,不过要重启才能转换,其它盘就把C:改成相应的盘符就行了.

  2、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用户帐号",将Administrator修改密码,尽量复杂些,不一定要记得.再创建一个计算机管理员用户和受限用户,管理员用户一定要密码,且也要复杂一些,这个密码要记住.因为以后装软件,游戏要用上.当然,记不住可以在DOS下改.

  3、设置好后,进入创建的计算机管理员用户,打开“我的电脑”,单击“工具”——>;“文件夹选项”,点击第二个选项卡“查看”,把里面的“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的勾去掉。这个是以后打开文件夹或文件的属性时会出现“安全”选项卡。

  4、把所有分区属性的“安全”选项卡中“users”用户去掉。这是它默认有一个特殊权限,可以在分区下或文件夹内创建文件夹。再可以创建或保存文件,这可能给病毒可乘之机。所以去掉。还有一个是“everyone".也去掉。添加创建的受限用户进去,权限是”只读”。

  5、个别文件的权限问题:象QQ、游戏都需要完全权限,所以在计算机管理员用户中要给受限用户完全权限。QQ最好把与QQ程序在一起的文件给只读权限,防止木马替换QQ及相关的DLL文件。

  6、在“运行”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把里面的[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或[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once]的权限设为只读。防止病毒利用此处启动。

  7、清理上网缓存及临时文件,上网时,一般缓存放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中,这也是病毒藏匿的地方,还有就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 下的临时文件。很多程序要用到这个地方。病毒也喜欢藏在这里,所以,在开机时,用批命令清空这两个文件夹。让病毒无处藏身。批命令为:

  del C:\docume~1\用户名\Locals~1\Tempor~1\*.*

  del C:\Docume~1\用户名\Locals~1\Temp\*.*

  当然还可以把History和Cookies都清空。

  做一个批命令文件,放到开始菜单中的“启动”项中。

  这样也就做好了受限用户上网的准备工作,网上的病毒已经无法感染你的系统,也无法更改系统文件,对其它分区也无权更改,这样U盘病毒也无关紧要,因为病毒无法写入分区根目录下。网页病毒无法更改系统文件,再凶的网页病毒也无能为力了。

  当然,此种方式对狂安装软件的人不适合,要想试用软件,如果不安装杀毒软件,最好利用虚拟机,象VMware和Virtual PC。对于只下音乐或电影的,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试一下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见就头疼 我还以为是linux系统那

网友:
以前见过,没有亲身测试,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