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SIS EFRP-300电源只有5VSB只有3V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3):
我收到6个ETASIS EFRP-300电源都是同一个问题,5vSB只有3V,点不亮

网友:
这个问题真要命,我的那联想小电源5V只有4V能换个全了还是4V
就差换变压器了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仔细检查应该能找出故障。

网友:
找一个全部换光,不行的话就是开关变压器有短路

网友:
我把管都拆出来量过都是好的,但装回去就不行,有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431或是SB5V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电源难修之处,就是双面板,还特别密,换了多个元件也不好,后来把2个输出滤波电容换后好了。表面不鼓包,换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的指点,我现在把两个电容(35V100uf/25V47uf)换掉了5VSB就出来了,7个电源现在修好了5个,还有两个当中有一时所有电压都正常但是装在电脑上不跑马;还有一个就是5VSB是有时不有。